用手触摸晶振的一个脚,晶振就振了

楼主(2011-04-11):
平时不振,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那颗IC啊?32k?4M?

网友B:
你连对了么

网友C:
对地接个电阻看看,接好别虚焊了,可能电源本身阻抗吧

网友D:
RS多大?大点试试,500K~1M

楼主:
刚请教一个师傅去了,果真是RS太小了

网友E:
呵呵,经验之谈啊

楼主:
搞定了,换成47K的就振了,多谢大家

网友F:
跟电阻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