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EMS RESET问题求救

楼主(2011-04-11):
今日发现数十颗STM8S903K3 MCU不能正常工作,现象是上电后每隔500us左右发生一次reset(低电平时间约20us,判断是MCU内部reset),更换MCU后在同一环境下能正常工作。
使用R-LINK进行debug,发现上电后RST_SR寄存器值为0x18,也就是说除SWIM之外,还发生了EMS RESET。
往RST_SR寄存器写0x1F后,RST_SR值变化为0x10,也就是说EMCF位并没有被清除。

STM8S的datasheet上有如下介绍:
EMS reset
To protect the application against spurious write access or system hang-up, possibly caused
by electromagnetic disturbance, the most critical registers are implemented as two bitfields
that must contain complementary values. Mismatches are automatically detected by this
mechanism, triggering an EMS reset and allowing the application to cleanly recover normal
operations.

有没有兄弟可以帮忙分析一下,为何同一台机器,有些MCU会不能正常工作,并发生EMS RESET?发生EMS RESET后如何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包括:RESET后the most critical registers 的两个互补值是否都会恢复正常,RST_SR的EMCF位如何清除?
多谢!

网友A:
因为每个MCU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
我理解有个体差异,所以如果只是一两个不正常,我也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但是这么多不正常的,应该还是有问题吧?从字面理解,EMS reset的发生应该是由于EMI太糟导致的,但是我的机器才刚上电,没有任何高频信号出来,也就根本没有EMI来源,怎么会出这种reset呢?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你的供电系统是怎么样的?

楼主:
供电是12V电池+7805

楼主:
up
香主怎么不说话了,有没有什么可以提示的东西啊?不然我就得寄样品去ST工厂让帮忙分析了,那一来一回太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