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万用表交流测量电流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1-04-11):
(图片)

楼主:
这个是在沙占友的书上看到的,测量交流电压用,是个同向放大,这个输入电阻怎么能参与放大倍数的计算呢
请大家给我分析下行不!

网友A:
不必分析,此书说错了。

楼主:
maychang老师,分析下放大倍数怎么算,模拟仿真好象不行

网友A:
4楼:
不好计算。
此图是交流电压表中整流电路,注意那两支二极管(图中标号看不清)通过C2接到了反馈回路,这是为了减小二极管非线性影响。而正是二极管的非线性使得计算变得很困难。
如果是为了使用,建议用精密整流电路,不要用此电路。精密整流电路充分利用了运放的增益,将二极管的非线性(以及温度漂移)几乎完全去掉,但此电路并没有充分利用运放的增益。

网友A:
此电路应该可以仿真,结果比较准确。
不妨将此电路和精密整流电路都作仿真,对比一下。

楼主:
maychang老师,谢谢您的回答,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