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生成gerber文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11):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 软件?

楼主:
altium designer 6.9

网友A:
要是出的是RS_274X格式的文件只有一个就够了,一般来说两个文件,其中一个是报告文件,你用记事本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2011-07-30):
如果你文件设计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不要的,PROTELL设计的有GBL、GTL、GBS、GTS、GBO、GTO和TXT就行了。但一般为了防止出错,板厂的工程会用GTS、GBS来与GTP/GPT、GPB/GPB来对照是否有漏防焊开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