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带有硬件I2C的单片机

楼主(2011-04-11):
(无正文)

网友A:
好多单片机有I2C模块,不过多为master,你的要求太模糊了,估计没人能帮你

楼主:
因为普通的示波器抓I2C比较麻烦,1个个的数,很容易读错。为了方便分析问题,我希望找个单片机,将它的也挂到I2C上,只是用来做监听用(它的地址我可以设置成无效的),因为我不想它来通信,就想让它把读到的数据在PC上打印出来。用普通的单片机IO口分析I2C数据时,速度很难达到满足要求。所以我想找个带硬件I2C的MCU,这样它只要能够拿到数据,我直接送出来打印就好了。希望大家给提提建议,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弄个I2C  reapter,因为reapter转发I2C数据的时候,会把数据放到register中,我在转发的时候顺便打印出来也能实现。

网友A:
如果只是这么一个工作的话,用IO口可以做到,I2C的速率在400Kbps一下,找一个带UART的MCU,I2C CLK信号接外部中断口就可以了。

网友B:
I2C才多大个事呢 有必要整这么麻烦的一个东西去监测么
用个示波器足矣
以上所说是针对开发来讲
如果LZ是有别的需求那另当别论

楼主:
To 5F:目前只考虑做这一件事情,但是要能够打印出来数据。
To 6F:用途很明显就是让不会用示波器的人能给抓点数据过来,免得老出差跑。

网友C:
很多吧,NXP的LPC900系列就有。

网友D:
AVR的可以

网友E:
C8051F340可以,还有很多...

楼主:
TO11:I2Creapter的用途之一可以这么描述。MCU控制B,B控制C;但是指令是由MCU发出的。所以正常通信时,MCU发数据给B,如果需要配数据给C,那么B内部有个开关可以将MCU送过来的数据给C通过去,相当于MCU跟C之间的桥梁。正常的时候,B内部的开关是断开的。
你谈到IO检测问题是我之前的考虑,但是单片机内部处理都有周期,作为主机发送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作为slave接收,需要检测信号变化的频率必须要高400K较多才可以,不然得到的数据很可能不对。
用硬件I2C有个好处就是速度问题解决了,但问题就是你提到的I2C地址不对,数据还能保存下来给我打印呢?请高人指点下。谢!

网友F:
STM8吧,会成为潮流的

楼主(2011-05-20):
采用FPGA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G(2013-09-13):
软件行不

网友H(2015-08-10):
引用 网友I:
I2C  reapter 为何物?

只听说过I2C 主机 和从机

I2C中继器,可以解决I2C的400pf负载电容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