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是如何书写整型数据转换为两个字符型数据?

楼主(2011-04-11):
最近在研究PIC的c语言,发现只了解了下基本的语言,比如说顺序循环啊,条件循环啊之类的。一遇到一些问题就不知道如何下手。
比如说现在单片机内存里定义的TMR1L和TMR1H是字符型的,也就是char型。在程序设计中要对TMR1的定时初值进行修改,利用整型unsigned int 进行计算。
eg:R1=R0*10.现在的,接下来就是要把R1的低8位给TMR1L,高8位赋给TMR1H.
这部分的程序该如何写呢?

网友A:
TRM1L=R1&0xff;
TRM1H=R1>>8;

如上。

或者用联合体定义你的R1
union uinttouchar{
    unsigned int ui;
    unsigned char uc[2];
}R1;

R1.ui=R0*10;
TMR1L=R1.uc[0];
TMR1H=R1.uc[1];

网友B:
uint Time1Buf;
Time1Buf=(TRM1H<<8)+TRM1L;

楼主:
TRM1L=R1&0xff;
TRM1H=R1>>8;

如上。

或者用联合体定义你的R1
union uinttouchar{
    unsigned int ui;
    unsigned char uc[2];
}R1;

R1.ui=R0*10;
TMR1L=R1.uc[0];
TMR1H=R1.uc[1]; ...
引用 网友A:
哇 我用简单的那两句。问题解决了。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