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在我电脑电脑上不能用了,在别人电脑上能用

楼主(2011-04-11):
现象:
(1)上周六还在用
(2)今天早上发现不能用了,提示错误“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200]: st-link connection error”
(3)然后分析,能找到U盘,说明STM32没问题
(4)查资料,普遍反映是电平转换芯片的问题,但是我的不发烫,应该没问题,为了确保没问题,我专门烫下来直接短接,发现还是提示上面的错误
(5)换台电脑试下,靠,竟然可以用了,欣喜。。。
(6)换到自己电脑上,继续提示上面的错误,崩溃。。。
(7)如此试了好几遍都是在另台电脑上能用
(8)把自己电脑的STtoolset卸载了,注_册表也清空了,重装,继续提示以上错误,无奈了
(9)STVD和STVP反复试过,都无效。。。
求香水舵主指点。。。

网友A:
没见过这种灵异现象。

楼主:
:'(,实在不行就换电脑了

网友B:
我晕,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看来,我也得换个电脑试一下了!

网友C: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B:
我也换了一台电脑试了一下,竟然也可以用了!

我的ST-LINK跟楼主一模一样的现象,也是上周六还可以正常使用,这周一就不行了。

我的操作系统是xp的,两台电脑采用同一张XP安装盘安装的。

网友D:
灵异事件,我也碰到啦,不会吧,时间都是今天,想s,赶案子遇到这个情况

楼主:
我大概是从去年这个时候开始使用STM8的,是时间受限了么?仿真器是从代理商那里免费申请的,不带外壳,丝印:STM8 & STM32 Debugger

网友B:
是不是软件在使用过程中,自动升级了,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B:
我也是啊,项目急啊,昨天以为ST-LINK坏了,再买了一个,怀疑新买回来也不能使用,看起来像是驱动程序出现问题了。

我刚才试过这样测试,也没有效果:
1、卸载ST Visual Develop
2、重启
3、断开网络
4、重装ST Visual Develop
仍无法使用

但是,在家里的电脑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两台电脑的都是XP,采用相同的安装盘安装。两台电脑采用相同的ST Visual Develop安装包。

网友E:
我知道原因,你的STLINK好色。;P

楼主:
我打算重做系统了。。。客户把哥逼死了。。。等我好消息吧。。。。

网友F:
12楼的 兄弟  等你消息。同样问题,同样 崩溃。

网友F:
咋 都是 4月11碰到的。

网友G:
好像是里面的一块小芯片烧掉了!

楼主:
回16楼,绝对不是电平转换芯片烧掉了

楼主:
我回来了,系统做完了,哈哈,发现能用了...

网友F:
好  那我 也重做

网友H:
我也遇到了。前天晚上还能用,第二天中午忽然就不行。最后重装系统解决了。
当时只装了IAR,可以下载,后来装了STVP,每次下载都被杀毒软件拦截,提示非法改写磁盘引导区,关闭防御也没用,一样拦截。最后干脆把杀毒软件(金山毒霸)卸载了。

网友B:
我的神啊,难道我也得再重装系统,一个月前才刚重装的啊

楼主:
我猜也是金山的问题,MD,该杀的不杀,不该截的乱截

网友B:
我公司的电脑跟家里的电脑都有装金山毒霸的,但是家里的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我试过,将公司的电脑的金山卸载,再重装STVD,一样不行。真晕,难不成,真的得重装系统

网友F:
重做完了。果然能用了。。。:P

网友F:
系统重做完。能用了。:P

楼主:
我另台电脑也是金山,WIN7系统,也能用
我的电脑重做系统后,没装杀毒软件前试了下是能用的,装了金山后就弹出窗口,提示拦截了STVP,靠,马上卸载了,然后又能用了,现在换成360了,也能用

楼主:
遇到这种情况的,没重做系统的,建议先卸载金山试下,确认是不是金山的问题

网友B:
极可能是金山的问题
我这么做后,可以使用了
1、卸载金山,STVD
2、重启
3、装STVD
4、重启

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楼主:
金山要支付我们误工费。。。:Q

网友D:
金山我也装啦,唉,我也重装搞定,郁闷的s,废啦一天一夜的时间,还害我重卖stlink

网友I:
很诡异的现象

网友F:
确认 是金山毒霸的问题了。我重装完 能用。又装上金山  全盘杀毒,杀完一个文件 就出现 原来的 情况。立即卸载金山 能用。。。同样 折腾了 1天。

网友J:
这个现象很难解释

网友K:
俺电脑不装杀毒。。。杀毒软件总是乱来。。尤其是专业性软件,老是报警。。

网友L:
不知楼主找到原因没

网友M(2011-11-25):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搞了一日了,还是没有头绪!不知哪位大虾遇到过:
Programming...
DATA MEMORY:
> Blank Check not feasible
> Programming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If the application code uses Swim Disable and Reset pin as Output or has disabled SWIM Clock Divider:
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网友N(2012-07-22):
遇到了同样的情况,郁闷中

网友N:
我换了个USB的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O(2012-09-16):
郁闷啊,遇到相同的情况,两台电脑用同一张盘装的系统,一个能用,另一台用着用着就不行了,我也没装金山啊。怎么回事,难道一定要重装系统?

网友P:
请问楼主,ST下载器在哪里可以购买到??在什么网站查到相关信息。。。

网友Q(2012-11-17):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以前从ST官网下了个最新版,安装的时候有提示winusb.dll找不到,后来就不能用了,换其他人的电脑装同样的软件,居然能连上。最近想玩STM8,同事装了旧一点的STVD,也能连。自家的XP电脑装最新的,提示winusb.dll找不到,装旧点的一切正常。把Win7办公本装个ST-Link Utility,能连,把Utility下的upgrade和dll复制到STVD下,也能连,但是Debug连不上。
Starting debug session...
-> Emulator reset (usb://usb)...
  ** Connection error (usb://usb): swim error [30200]: st-link connection error

-> Failed to connect target.

网友Q:
在另一台联想E420上装了,发现能用,把st_toolset文件夹拷过来全部覆盖我的文件夹,居然正常了。

网友R:
我猜也是金山问题,该杀的不杀,不该截的给截了。

网友S(2013-06-11):
我也是提示这个问题啊,搞了一个天没搞定啊!

网友T:
驱动问题吗?不可能啊

网友U:
有时候  可能是杀毒软件在作怪   这个是有可能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我也是提示这个问题啊,搞了一个天没搞定啊!

装金山杀毒软件没

网友W:
我的也这么样提示,试了个星期,还未正常用过 ST-Link, 我的系统是 Win2003

网友W:
好像须管理员身份启动 EWIAR 才能使用 ST-Link

网友X(2013-08-20):
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也搞了一天,换USB接口、卸载金山软件和STVD后又重装都不管用,后来还是恢复系统了,郁闷啊!

网友Y(2014-02-28):
:L:Q:Q我今天也搞了一天了 神啊 同事的可以用 我自己的电脑死活不行

网友Z:
系统或者是杀毒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