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人知道ATMLH002+02B和ATMLH810+04B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1-04-11):
有没有人知道ATMLH002+02B和ATMLH810+04B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什么公司生产的,型号代表什么意思?有没有替换产品?谢谢!

网友A(2012-03-13):
知道的出来说说啊,网上怎么找不到

网友(2012-07-03):
有没有人知道ATMLH002+02B和ATMLH810+04B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什么公司生产的,型号代表什么意思?有没有替换产品?谢谢!

有,是I2C接口的EEPROM芯片,atmel公司生产,型号代表AT24C02B和AT24C04B,替换产品多的数不清,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