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的我想哭的3路DCDC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4-11):
问了LT的技术支持,也没得出什么结果。后来总是感觉自举电路那里有问题,于是把自举电压从3.3V改到了输入处,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快要哭了

网友A:
这个是资料里面的典型电路,里面是有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明白,我还在baidu上面看到您在一个别的论坛开的关于这个帖子的讨论,但是我即使把自举电路接到输入端还是不行,而且又看了下芯片资料,它下面讲这种用法了啊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吧,这个真不起来的DCDC怎么回事儿啊,可是不只是典型电路,里面的好几种电路都是这样推荐的自举电路啊

网友B:
IC焊接不良: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QFN封装的,有这种可能啊!

网友C:
最痛恨就是手工焊接这种封装的IC,费时而且容易出问题

网友D:
手工焊接麻烦点是事实,但对于SMT板子,省面积。

网友B:
如果工艺没处理好,光是这个焊接问题,就可以把那点利润给消灭在高的不良率之中.:lol

网友E:
为何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我只是想弄明白这次失败的原因,否则没法进不了!

楼主:
不求人了!靠自己啦!凌特也没给出解决方案,换TI吧!

网友F:
QFN的是没什么问题,可能是V1-V3的阻容要一致吧

网友G(2011-10-10):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H:
之前遇到过TI的器件,也是QFN封装,一般是焊接不良。

网友I:
咱也遇到过芯片底部接地焊接不良导致的问题,
改进工艺,钢网不要开那么大,几个小方块就可以

网友J:
外接时间信号试下

网友K:
真是同情楼主,如果PCB空间大,就用三颗LDO替代吧。说不定成本还低一些

网友L:
QFN标准工艺每块焊接完要用X光机检查焊接情况的,如果不检查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M:
TOREX的IC你用过吗?可以考虑用LDO

网友N(2011-11-19):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想我能帮上你!

楼主(2011-12-21):
回复 网友N:
请问您怎么帮我啊?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