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恒流源和线性恒流源,如何选择?

楼主(2011-04-11):
现在想制作个可靠性高的恒流源,其实应该是 压控恒流源。
需求如下 负载1欧姆 ,负载需要0-3A电流,

目前的做法是 采用线性恒流源  运放+mos管 ,给mos管供电的电压尽量选择低,5v

取样电阻选择了0.1欧姆。 电压控制电流 , 但mos管的功耗 在不同的输出电流时 仍会到达很大功率 估计得有6W最大 。 发热是肯定的了,必须得加散热片了。

现在问题是 这样的应用场合 是否该选择线性恒流源还是开关恒流源呢 ?

请大家指点下吧。期待maychang老师

网友A:
我觉得是跟你的精度有关系,要求纹波小,那就用线性;纹波要求不高,那选什么都可以

网友A:
听maychang老师讲课

网友B:
从你的帖中看,此功率耗散不是很大,还可以接受。
改成开关电源当然可以减少发热,但开关电源电路复杂,设计麻烦,成本可能要比你现在使用的电路高,尤其是生产数量少时不合算。
若是输出电流电压更大,那时如果用线性电源,散热器会很大,成本也加大,开关电源就有优势了。

楼主:
恩,好,谢谢maychang老师!
那就先尝试线性电源!过几天做试验,试验好 回来报告!

网友C:
2.5A时,功耗最大,为6.25W。
提醒一下,别小看6.25W,散热片可别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