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端口或者其他,我也说不清楚

楼主(2011-04-11):
用的是TMS320C672x系列的DSP
程序代码里的小问题,请教下

功能是点亮一个LED

    1. #define TRUN_ON_LED1      *(unsigned volatile int *)MaASP1_PDCLR =0x0200000
  • 一起6个LED,全部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PDCLR地址是0x4400 0020

    我理解就是把端口所对应的位映射到地址中去,所以可以那样点亮一个LED
    但不知道为什么?

    希望大家给我解释下,或提供下相关文档

    另外求操作TMS320C672x定时器的详细文档

网友A:
MaASP1_PDCLR 应该是代表控制LED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
是的
MaASP1_PDCLR 是个32位的地址,而LED只需要使用其中的一位

怎么知道那一位对应想要点亮的LED呢

网友B:
MaASP1_PDCLR可能和一般的SFR有点区别,仅写1的位有效
这种做法在NXP的RAM7是有应用
好处是可以提高效率,不用使用"读改写",但作用等同于"读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