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分立元件搭建红外传感器

楼主(2011-04-11):
(无正文)

楼主:
急用,希望大家能给个思路或好的建议。

网友A:
T书的书真多~

网友B:
红外光敏管+放大、解调电路即可,放大解调电路最好使用IC,否则电路将过于复杂,成本也太高。

楼主:
我这个红外模块的反射距离为1cm到50cm,感应角度是0到15度。
怎样调整是反射距离为1cm,还有这个反射距离是指在(1cm为例)模块在1cm是才会接受到红外光,然后送单片机处理。我这样理解对吗?  这个感应角度又是……  望解答

楼主:
chunyang   能解答下吗?

网友B:
我这个红外模块的反射距离为1cm到50cm,感应角度是0到15度。
怎样调整是反射距离为1cm,还有这个反射距离是指在(1cm为例)模块在1cm是才会接受到红外光,然后送单片机处理。我这样理解对吗?  这个感应角度又是…… ...
引用 楼主:

很难做到,这需要使用高度聚焦的激光,普通红外LED散射的太厉害。

楼主:
感应角度是0到15度。
这个感应角度怎么理解?他对于每个红外传感器都是固定的呢?
还是该怎样,可以改变这个感应角度?

楼主:
chunyang
感应角度是0到15度。
这个感应角度怎么理解?他对于每个红外传感器都是固定的呢?
还是该怎样,可以改变这个感应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