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常数电路构成的BEF

楼主:
最近看《高频电子线路设计与制造》中,用1/4λ的开路截线就能对f0频率的信号形成带阻滤波器。短路就能形成带通。想不通为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2011-04-11):
re LZ:

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通常作为阻抗变换器使用,成立下式:

  ZI ZL = Z0^2

其中,Z0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ZL是端接负载的阻抗,ZI是另一端看进去的阻抗。

显然,当 ZL = 0 时, 有 ZI = ∞;而当 ZL = ∞ 时,有 ZI = 0。也就是说,当图中那段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的一端短路时,通路上看此传输线相当于不存在(开路);当图中那段传输线的一端开路时,通路上看此传输线短路,阻挡了信号的通过。

楼主:
非常感谢2L指点!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