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迟滞比较器吗?

楼主(2011-04-11):
请问各位大虾:此电路是迟滞比较器吗?参考电压和阈值电压怎么计算?最好能提供计算过程。电路如图

网友A:
刚刚说错了,迟滞比较器的确是工作在正反馈电路

网友B:
re LZ:

是的。具体计算不难,还是自己算吧。利用上下两种情况分别计算即可。

网友C:
参考电压3.4V  1%的阀值

楼主:
参考电压不是3.4V吧!初学者,还望给计算公式!

楼主:
有大虾吗?还望赐教!!

楼主:
貌似很简单,好像会算的没几个!:L

网友D:
貌似很简单,好像会算的没几个!:L
引用 楼主:

呵呵

总想捡~

书上这些最基本的肯定有的

楼主:
看来你肯定是没有看书,本人愚钝,没有看出来。

网友E:
ui×rf/(r+rf )±uo×r/(r+rf)=u-解ui

网友E:
uo 是指二极管左侧输出

网友F: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G:
输入大于2.07V 时输出接近15V
输入小于2.07V时输出0

网友H:
自己计算一下,参考电压2.07V按反相端计算,VTH按上面的计算,让UN=UP;计算VI即可;

楼主:
Vn=Vth=2.07V是门限电压,但是他这个门限电压是有范围的,上门限电压和下门限电压,按照公式带进去算,好像就引入了输入电压Vi,没法算,上下门限电压肯定是根据Vo的输出高低电平值分别带进去算的,请高手解答?到底怎么算上下门限电压?

楼主:
好像明白了,Vi=(101Vp-Vo)/100,因为Vp=Vn=Vth=2.07V,带入得,Vi=(209.07-Vo)/100,当Vo输出+15V时,Vi=1.94V(下门限电压);当Vo输出0V时,Vi=2.09V(上门限电压)。我还想问,输出的+15V和0V高低电平是怎么确定的?输出-15V和0V是一个效果吗??请指正。

网友H:
高低电平的确定就当比较器处理--

网友H:
UI*R69/(R69+R79)+VO*(R79/R69+R79)=2.07

网友C:
LZ,对不起啊,我看错了,15V看成了5V ,电阻16K看成了216K

网友I:
高低电压之间有的还是有反应呢

网友J:
果断不是

楼主:
怎么确定输出的高电平就是+15V,输出的低电平就是0V??为何不是别的值??:(

网友B:
to 24L:

这个器件(FX124尚未找到它的手册,姑且当其为理想运放)的输出基本认为是其正负电源,即正负15V。

由于运放处在正反馈下,输出非高则低(基本到达电源电压)。当输出处在高输出时(这是输入也处在下门限之上,否则输出将会跌至低),逐渐减低输入,由电阻分压关系容易得知其输入下门限。同理,当输出为低时,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输入的上门限。

分析这类电路,必须知道基本的电路原理(如电阻分压)和运放的基本特性。否则无从入手。因此,建议有时间的话,多看点相关的书籍。这比在此钻牛角尖好些。

网友K(2011-07-28):
是迟滞比较器,不过你的输出端要加一个电压钳位装置!不然你怎么知道输出的Uom?
参考电压是Vref=0.69V,负端的分压。
根据正反馈可得:Vi*(R29/(R29+R69))-Vom*(R69/(R29+R69))=Vref;
可得Vi+H=Vref*(R29+R69)/R69+Vom*R29/R69;=0.69*1.01+0.01*5=0.746V
Vi+L=Vref*(R29+R69)/R69;
因为低输出的时候被你拉到低了,此时低电平为0,而不是-Vom;

网友K:
15V看成+5V了,楼主自己再改下值,按照公式算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