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想状态下,二极管通交流,电阻是0??

楼主(2011-04-11):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可能全部通过二极管的
非理想情况下导通电阻肯定也不是0

网友B:
材料本身就带有电阻特性。

网友C:
如果通的是交流,特别是高频信号。则由于二极管的结电容,阻抗会随着频率急剧下降。但是这个时候不应用电阻来描述。

网友D:
对二极管,只有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它的动态电阻才会很小,电压过大了它的动态电阻会随之增大,电压过小动态电阻会很大(这个时候都不导通了)。楼主可以仿真一下,观察它的IV特性曲线

网友E:
理想情况下才是,现实中有结压降的存在,而且不同材料的压降不同。

楼主:
如果二极管在直流导通情况下 加 交流 那么交流电阻是不是为0?

网友F:
其实模电书上有说过的,就是折线模型

网友G:
7楼:
实际当然不是零,但“交流电阻”相当小。而且直流电流越大,所谓“交流电阻”越小。这里“交流电阻”应称为微变电阻。

网友H:
如果通的是交流 那就是好说了

网友I:
教科书有的.  二极管交流电阻大约为: r = 26/I ; r—欧姆, I—电流mA;

网友J:
电阻是0只是个近似的说法

网友K:
压降除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