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绿色保护膜?

楼主(2011-04-11):
一般电路板上都有保护膜,这好像是线路腐蚀刻蚀需要的。颜色有绿色、黑色、蓝色。
现在我的电路板,在维修时时候焊接时间长了或者擦洗时用力照成了保护膜损伤。
我的电路板对外观有要求,能不能把保护膜补上,最好很难看出。谢谢

网友A:
那层物质简称“绿油”。
液态光致阻焊剂(俗称绿油)是一种保护层,涂覆在印制电路板不需焊接的线路和基材上。目的是长期保护所形成的线路图形,其显著作用如下:   (1)防止导体电路的物理性断线;   (2)焊接工艺中,防止因桥连产生的短路;   (3)只在必须焊接的部分进行焊接,避免焊料浪费;   (4)减少对焊接料槽的铜污染;   (5)防止因灰尘、水份等外界环境因素造成绝缘恶化、腐蚀;   (6)具有高绝缘性,使电路的高密度化成为可能。
小面积的只有重新用pcb感光绿油修补,但一般都会留有痕迹。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修补到很难看出是基本上做不到的,损伤面积不大的话可以用同样颜色的阻焊油修补,但颜色绝对一样是很难的,所以难免留下痕迹。

楼主:
在哪里买到?
这种材料

楼主:
我在淘宝上看到了 有紫外固化 的有风干的

网友C:
液态光致阻焊剂(俗称绿油)是一种保护层,涂覆在印制电路板不需焊接的线路和基材上。

光致是什么意思?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