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4-11):
ChipScope中怎么显示所有端口啊?我的一些要看电平逻辑的端口怎么在Chipscope中显示不了啊

网友A:
一:被优化了的信号看不到,
二:被综和成wire的信号看不到,(可以通过查看驱动该wire的reg实现分析)
LZ如果一定要看的话,可以将些信号引到IC的引脚,这样一定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