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路的参数选择

楼主(2011-04-11):
如下所示电路,我一直弄不明白,电容的选择应该是多大好呢?我原来一直看模拟电子技术,根据里面的计算,7805前面的电压VIN应该是根据7805后面的负载的变化而变化,的,VIN的大小取决于两点
1,滤波电容越大的话,一个正弦波周期内存储的能量Q就越多,同样的负载的时候减少的电压就越小
2,负载越小的话,同样的滤波电容下减小的能量就越小,电压变化量就小
但是如果是在真正的工程运用的时候总不能还这样计算吧?有没有什么工程经验讲一下啊,我还是个书呆子,呵呵

网友A:
先不说电容量大小,从18V降到5V,这效率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我只是从这个电路做个参考,我现在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个18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谢谢啦!

网友A:
你的变压器参数多少?
这个18V,主要决定于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的峰峰值是36V的正弦波,是不是那么经过电容以后的值就是0.9*18= 16.2V啊? 可是我理论上不太通呢感觉。

网友A:
峰峰值36V,那么峰值18V,有效值12.7V。
随电容量和负载电流不同,整流后直流电压大致上在11V~17V之间变化,且带有一定纹波。

网友B:
一般来说,这不叫AC-DC,一般喊AC-DC,应该就是指开关电源吧。

严格来说,好像叫AC-DC也没什么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懂您的意思,非常感谢!
还能麻烦在解释一下这个11和17是怎么得来的吗?按我的理解应该是11是有效值减去二极管的压降得到的,17是峰值18减去二极管的压降得到的,是这样解释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楼主这样讲的,我的这个不是大家统称的AC-DC,属于我的错误

楼主:
maychang老师,我突然有了这样的一种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根据全波整流的傅里叶分析如下,那么整流二极管的R和滤波电容的C总是能构成一个RC低通滤波,但是不管RC多小,直流量总是存在的,也就是2*18/Pai。只不过根据RC的变化,叠加在上面的谐波变化,导致电源输出波动,而波动的的中心就是2*18/Pai,可以这样理解么?

楼主:
怎么没人给回复下呢,自己再顶一个吧!

网友A:
10楼:
不可以这样理解。
这是非线性电路(二极管是典型的非线性元件)。

8楼:
11V和17V是估计的经验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