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这几天遇到的3种电路图,由恒流源引起的

楼主:
第一幅图 典型的恒流源 ,可以实现压控恒流源 ,VI线性转换
第二幅图 V控制I ,但没有线性关系,运放只是起到放大V的作用(论坛前辈指点得知)
第三幅图 运放起到电压放大作用,RL两端电压是输入V的一定倍数;
             场效应管起到扩大输出电流的作用,没有此管,当RL比较小的时候,运放输  出电流能力不够;
对第三幅图还有个问题,R4在这里的作用没有完全搞透测,没有R4 我看也可以啊,
                               如果必须有R4,R4的取什么值呢,怎么定呢

网友A(2011-04-11):
三幅图,哪个也没有搞透彻。
若是明白了,第一图和第二图就不会弄反了。
第三图,根本不是恒流源。

网友A:
要想搞透彻,复习《电路基础》和《模拟电路》。

楼主:
晕,前个图发反了。抱歉,maychang老师。
我想知道第三幅图 的R4,到底啥作用啊,没它也可以啊,直接放RL

网友B:
呵呵,晕死。自己翻翻模电的书咯。

网友A:
4楼:
第三图,是很好的恒压源。既然是恒压源,没有R4当然可以。加上R4,电压也不会改变。

楼主:
感谢maychang老师!
今天告一段落,明天接着学习!

网友C:
简单的说负反馈从输出电压采样就是恒压源,从输出电流采样就是恒流源

网友D:
留名
提个小建议,最好能用个SCH软件画一下

网友E:
第二幅图是恒流源,反相不分流

网友E:
第三幅图是恒压源,maychang老师说的没错

网友E:
黑点处的电压不变,跟R4没有关系,但黑点处不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