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内怎么导入公司标志

楼主(2011-04-11):
想问下在画好PCB板后怎么导入公司的标志,就是让公司的标志在制版是可以印刷在丝印层上啊?

网友A:
有一个BMP转protel的小软件把图标转换成一个PCB元器件封装,至于你需要放在那层,就在转换的时候转层那一层的文件,当然也可以在库编辑中修改所在层,一般都是放在丝印层。

网友B:
这个还比较高级撒~

网友C:
将公司标志画成一个封装,用的时候直接放到丝印层就好了。

网友D:
这个工具好,有没有转allegro的工具?

网友E:
我用的PADS,可以以下操作:
1.标志简单的话,直接画Decal
2.标志为其他形式的,保存dxf格式,import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