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内部晶振能不能作串口通讯?

楼主(2011-04-11):
(无正文)

网友A:
本来就是用内部的22.1184晶振作为串口时钟的吧.

楼主:
PDF上说  25度  5V  精度1%
-45度——85度   2.5V---5V    精度3%
就是不讲: -45度——85度,5V时的精度!

楼主:
因为电压是可以控制的,温度是没办法控制的,总不能给M051装个空调吧!

网友B:
当然可以,但波特率较高时要注意精度问题,这时可以采用外部校正或采用较低的波特率进行通讯。

楼主:
非常感谢春阳老师!
没做过外部校正!
顺便问下怎么做最简单的外部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