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帮忙看看:ntc测温,查表法出问题

楼主(2011-04-11):
ntc热敏电阻测温,用折半查表法,单片机是stc12c5410ad带10位ad,表的数据ntctab[]=1024*Rm/(Rm+Rntc),显示的结果为00,请各位高手帮帮忙!!程序如下:

void NTCADC(void)
{
WORD ADC_TEMP = 0;//转换后的数据
BYTE i,M= 0,CHBSTART=0,CHBEND=99;//用于折半查表,0-99摄氏度
//主程序中已经打开了adc电源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 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ADC_TEMP = ((ADC_DATA<<2)|(ADC_LOW2&0x03));

for(i=0;i<7;i++)     //搜索全表
{
  M=CHBSTART+(BYTE)(CHBEND-CHBSTART)/2;
  if(NTCTAB[M]<ADC_TEMP) CHBSTART = M;
  else if(NTCTAB[M]>ADC_TEMP) CHBEND = M;
  else     //查到相等的节点
   DISDGUF[4] = M/10;
   DISDGUF[5] = M%10;
}
}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小弟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ntctab[]=1024*V输入/V参考,V输入=V参考*Rm/(Rm+Rntc),这样ntctab[]=1024*Rm/(Rm+Rntc),不是与参考电压无关??不知小弟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仔细看了你的代码,问题很多。
很中肯的建议是:你自己一步一步的debug,就会挨个找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的折半查表的方法是对的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调试到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就无法继续了,adc转换标志不为1啊,请您指点问题所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调试到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就无法继续了,adc转换标志不为1啊,请您指点问题所在,谢谢!

楼主:
各位编程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二分法查表,貌似是对的。

你可以先将AD的部分屏蔽掉。
程序直接给ADC_TEMP赋固定的值,看看你的查表代码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循环里面的判断总是NTCTAB[M]<ADC_TEMP ,当NTCTAB[M]>ADC_TEMP也是执行if(NTCTAB[M]<ADC_TEMP) CHBSTART=M;
找不出原因,糊涂中。。。
code unsigned char NTCTAB[100] = {
   150,156,163,169,176,183,190,198,216,214,//0-9
   222,231,240,249,258,268,277,287,297,307,//10-19
   317,327,337,347,357,368,378,388,398,408,//20-29
   418,429,439,450,460,471,482,493,505,516,//30-39
   526,537,548,558,568,577,586,596,605,615,//40-49
   624,633,642,652,660,669,678,686,695,703,//50-59
   711,718,726,734,741,749,756,764,771,778,//60-69
   784,791,797,803,809,814,819,824,829,833,//70-79
   838,843,847,852,856,860,865,869,873,877,//80-89
   882,885,888,891,894,898,901,905,908,911 //90-99
};//5.6k

//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 ADC_TEMP = ((ADC_DATA<<2)|(ADC_LOW2&0x03));
   ADC_TEMP=901;
for(i=0;i<7;i++)     //搜索全表
{
  M=CHBSTART+(BYTE)(CHBEND-CHBSTART)/2;
  if(NTCTAB[M]<ADC_TEMP) CHBSTART=M;
  else if(NTCTAB[M]>ADC_TEMP) CHBEND=M;
  else     //查到相等的节点
   CONTER3=M;

}
   DISDGUF[4]=CONTER3/10;
   DISDGUF[5]=CONTER3%10;

网友A:
大哥,unsigned char 在stc单片机里是8位,范围是0~256

你把NTCTAB定义换unsigned int 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粗心了,谢谢mmax,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B:
由于NTC的离散性较大,精度不高.互换性不好,正确的方法要进行标定.表格值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网友C(2013-08-07):
最近也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