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自激振荡

楼主(2011-04-11):
大家好,最近看到一个cmos的非门组成的自激振荡,我用示波器测量T1=2S,T2=2.3s,其中的c1=0.47UF,R1=2M, 根据公式算,T1=R1C1Ln(VDD-0)/(VDD-VTH), 就算vth=0.3~0.7vdd之间变动,也不能得到T1=2S这个测量值呀?
为什么呢?

网友A:
CMOS的输入端对电源和地接有保护二极管,因电容的自举作用,在D端会出现高于电源电压和低于地电压的情况,此时D输入口的内部二极将导通,泄放电容上的电荷,造成计算值和实际值的不符。
你要计算值和实际值相符,可以在C-D之间串联一个大电阻(阻值远大于R1),但实际应用中没有必要。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按照公式算,应该是0.96s左右,如您所说,内部二极管导通后,泄放电容里的电荷,这样,放电的时间应该更短才对,但是实际的测量值是2倍的时间,所以,不太明白,示波器上测量值确实是在1/2VDD处发生了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