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模电高手!关于两级放大失真!

楼主:
请教各位模电大侠,这个两级晶体管放大电路(两个BJT放大倍数都是200),单独的工作点已经合适了,连接上以后出现了截止失真(最终的放大倍数大概为500),在第一个BJT之后就出现截止失真了,我该怎么调列?是要增大集电极的静态电流吗?怎么增加合适列?

网友A(2011-04-11):
既然是仿真,为什么不把各点波形贴出来?
输入5mV有效值,放大500倍后应该是2.5V有效值,3.5V峰值,7.1V峰峰值。你用5V电源电压?

楼主:
这个大哥,我传错了。这个是我之前的,修改过的我再穿传一次,还有仿真后的示波器图像!你再看看。

网友B:
根据你的波形 第一级出现截至失真 应减小R8阻值 提高Q点,
第二级输出波形同时出现削顶削底失真,说明输出波形不在晶体管工作区 超出饱和与截至区,输入信号过大。
要得到你想要的放大倍数,你可以调低R8的同时 调低R7,使第一级放大倍数,输出降低 则第二级输入变小 再适当调节第二级个电阻阻值 即可

网友B:
擦 忘了 是减小R8 提高Q点。。。
好久没看书。。。

网友C:
2L已经讲了 7.1V的Vpp,5V供电,你怎么改都不顶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正! 我再认真计算了一下,问题多了去了。两个管子的静态工作点都不合适。2楼与6楼的朋友说的 5mv*500=2.5V的振幅,确实对5v电源来说必定失真。其实我将信号源改为1-2mv以后得到的图形和上面的还是差不多。4楼说顶部截止失真,提高基极的静态工作点是对的,呵呵  后面即时调了也没用了,后面的信号太大直接导致下一级出现的大问题。后来我重新计算,第一级加了射极反馈电阻,实现了5倍左右的放大,第二级我直接用典型的共射放大,把集电极的静态电位设在了0-VCC之间,2.5V。得到了100倍的放大。这个电路的通频带大概是100HZ-265HZ,有点小,放大500倍!希望高人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信号调小后也是这样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调R8管用,但是电路有很多问题,两个管子的工作点都有问题,单纯的改R8会导致下一级的输出!

网友C:
共射电路由于密勒电容的影响 频率特性不是很理想 可以采用共基放大电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