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我的hid键盘

楼主(2011-04-12):
问题是这样,我把一个usb器件做成了hid键盘,实际上一个键也没有,硬件没有配置,电脑也是别出来了,我想做几个假的键值传到电脑上,例如打开记事本,输入123abc等等,还是必须写个上位机来读写hid键盘呢

谢谢

网友A:
设备可以一秒钟发一个字符,从数字到字母,模拟按键过程。

应用程序这块,应该跟你的驱动程序有关系。如果你的设备被设别为普通的101键盘,发送数据也和标准键盘一致,那就可以用记事本、WORD之类的软件接收按键;如果不是,你就自己写个客户端接收。

这个我没弄过,凭感觉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