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banding区域是真实存在的吗?

楼主(2011-04-12):
如题,bit-banding对应的区域物理上存在的,和SRAM一样,还是说这个区域是不存在的?

网友A:
我觉得应该说是不存在的, 或者说是不存在独立的存储器,
而是处理器通过地址映射关系从 SRAM 关联过去的.

网友B:
觉得不存在的,应该是类似于大学数字电路课程里面的一个译码电路。把字节的地址翻译成bit的位置。

楼主:
2# woshishiyanshj 怎么可以知道是真实存在的呢

楼主:
3# airwill 我也觉得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知道在哪些资料上有说明?

网友C:
一所房子临两条街,有两个门牌号码,你说这个房子是否物理上存在呢?

网友A:
版主的这个说法, 也有道理. 也不能讲物理上存在,  但是在概念上称作不存在, 有利于理解 "地址映射" 的情况.
关于如何地址映射, 可以看 Cortex-M3 的内核的资料.
推荐: Cortex-M3 权威指南

网友D:
映射就是映射,什么存不存在的.

人家也可以说SRAM不存在,只存在BIT-banding.

就是一个东西两个名字.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B:
也就是说没有2套存储器在那里,总共只有一套存储器,但是有两种访问的逻辑。就像前面说的一个房子有两条街上的两个门牌号那样。考虑到成本,存储器是贵的东西,所以芯片内部能省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