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测不准,菜鸟真心求指导

楼主(2011-04-12):
最近小弟用10位AD测一装置电压,根据电压来进行控制,电压精度要求40mv

该被测装置由3部分组成,3部分之间以压触方式装配,3部分中除底板公用外,其余2部分允许单独更换,工作时,3部分间有渐变电流。现在在底板上对电压信号采样,目前AD基准电压LDO及待测量电压分压电阻都使用了高精度器件。

现在结果不大理想,每套装置都会有不同的电压偏差,目前测试6台,都在0.1v左右。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好的软件校准方法做到40mv?

我在做的时候考虑了接触阻抗,可更换部分的等效阻抗。

网友A:
没有明白LZ所描述的问题
先给测试设备加一个干净的恒定电压 看看测量的效果如何 这个是用于考察测试设备本身的测试精度和稳定性
然后再测试所需要测试的信号 看看噪声等对测试设备的影响
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 对于一个信号测量设备 在设计的时候 首先要分析输入信号的特征 是直流还是交流
是单一频率的信号还是具有一定的带宽的信号 信号和噪声分别有多大 然后再根据所要求的设计指标对测试系统进行设计

网友B:
不知所云

楼主:
谢谢两位,我重新表述下,不好意思啊

被测的是直流回路,我根据负载电压V1来改变电源输入以调节回路电流I1。

AD采样点设为V3,V1到V3之间有2个机械接触点,流过的电流是I1(即如上所述回路的构成包括了3部分、2个机械压触点,相当于2个半圆跑道和1个双百米跑道结合为一个400m圆形跑道,而负载在一边半圆,AD采样点是在另外一个半圆引出的)。

郁闷,做了个图片上传不了,解释起来好费劲,这个蛋疼的设计

楼主:
....悲剧啊,我去看怎么搞个图上来

网友B:
你只要说清楚
参考电压,输入到ADC的电压,注意是输入输入到ADC,是否使用内部放大,如果有放大多少倍

楼主:
谢谢楼上

我说的AD测得不准确并不是说的单片机AD口的输入电压采的有问题,这个电压还是准的,其实就是我4楼说的V3。用你的话就是,ADC的输入(V3)本身有一定误差,需要把实际测得电压值经过一次校准才是目标点电压(V1)。

不准的原因主要是:要控制的点的电压是V1,V3取在V1回路上其它位置,回路电流是受控直流I1。即需要对V3校正一次,才是V1得值,这是不准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V1回路的构成并不是在一个PCB上,是3个PCB,3个PCB上要么焊上金属片要么露铜并镀金,然后物理的压在一起构成V1回路,金属片也流过电流。

分成3个板是因为其中2个板设计成可更换的。这样的设计方式是不是很烂,硬件、结构一致性能保证40mv精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