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STM32F103做交流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一般交流采样采用这两种方式:
1:用双极性输入的AD转换器直接把双极性信号转换为数字量;
2:使用加法器或者抬高输入基准的方式把双极性信号转换为单极性信号,然后用单极性AD转换为数字量;
使用FFT或者DFT对以上这两种方法的转换数据进行分析都可以得到需要的测试结果。
3:在网上还看到用整流的办法把双极性信号变换为单极性脉动信号,然后用单极性AD转换;
我的问题是:脉动信号的AD数据还适用FFT和DFT方法分析吗?如果适用,分析结果是否还需要做些转换才是需要的结果?对不起,本人在这些方面的确不怎么样,马上要用STM32F103做交流采样系统,就面临这样的难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在线陪等答案

网友B:
把双极性信号加一个直流偏量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2012-08-25):
呵呵 貌似还没有这方面的开源 期待有大侠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