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半导体制冷,帕尔贴,驱动

楼主(2011-04-12):
不知道这个问题发在这里合适不,没找到相应版块。

一直以为tec用恒流源驱动,就可控制温度。
但今天又看个说法,必须用恒压源驱动tec 。

“用恒压源3.3V或者5V供电。恒压源输出内阻为0,TEC控制器要求输出内阻为0,否则不可工作;恒流源输出内阻为无穷大,用其给TEC控制器供电,输出电压会剧烈改变,过小TEC不能工作,过大TEC会烧坏。”

哪位了解tec  说下吧。谢谢。

感觉恒压恒流都可以驱动tec

网友A:
我了解tec一些,以我的理解,感觉用恒流源驱动效果是很好的啦!
毕竟帕尔贴效应的效果是通过电流来显现出来的,如果用电压控制的话,因为负载电阻并不是确定的,很可能控制效果并不那么好,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恩,我也感觉是这样,不过你看到我前面帖子的 那段论述了吗?
到底什么样是对的呢?

你做过tec驱动实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