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DC-DC开关电源的设计

楼主(2011-04-12):
DCDC开关电源的设计
1)输入电压:范围 2448V
2)输出电压:范围1016V,步进1V,纹波不大于30mV,输出电流为1000mA
3)有电压和电流数值显示。
4)输出电压可通过键盘调整。
还有要求用不同占空比的PWM波来控制不同的电压值,还要用到atmega48单片机(可产生PWM波)。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好像是老师出的题目,是毕业设计?

“还要用到atmega48单片机(可产生PWM波)”
如果是开关管直接由PWM驱动,反馈也由单片机完成(ATmega48有10位A/D),这个方法比较复杂。
若是PWM用来产生电压基准,反馈由硬件完成,那么比较简单。电源部分可以采用通用电路和控制芯片,单片机只负责小键盘(应该有显示,否则人机界面就太差了)、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测量等等。

楼主:
是老师出的题目,自己在电源方面经验不足,想向学习高手们下,“如果是开关管直接由PWM驱动...."要求的意思就是这个,找了些资料,想让高手指点下。

网友B:
一般就几个重点:
1、启动
2、反馈
3、驱动
4、带载时的响应速度
5、功率控制、防短路、防过热等

楼主:
对 可是具体的方案能够提供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