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活了一上午,终于做出来了:软件触发器的按键处理程序

楼主(2011-04-12):
首先,感谢Jack602大侠,我也是看了他的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17245&page=1#pid1612175帖子,觉得这个算法非常好,很有实用价值,所以才决定把这个算法自己实现一下。
既然是经别人指点完成的,那当然要拿来与大家分享了:
首先,是整个工程的打包(UV3和UV4的工程都有了):

下面是运行效果图:

注意:有些串口助手不支持汉字,所以没法显示汉字,比如scom21.exe,推荐使用SSCOM32,可以很好支持汉字。

最后,是实现的关键代码:

网友A:
楼主解释一下,软件触发,是怎么触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代码模拟一个触发器:
“stat^save保证只有在按键变化时(有键被按下或释放),trig才有机会为1;而stat&部分则保证只有按键被按下才会置位tirg,而按键被释放则不会”

trig = stat&(stat^save)

要想trig等于1,必须stat和(stat^save)都为1,stat为1要求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stat^save)为1要求stat与save的值不同,也就是上次测到的引脚值与这次测到的引脚值不同,也就是有按键从按下变成了释放,或者由释放变成了按下。

综合一下两个要求:
1、要求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
2、要求有按键从按下变成了释放,或者由释放变成了按下。
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时,trig才能被置位。

综合一下:要求有按键由释放变成了按下,当且仅当此时,trig才会为1

网友A:
不知道这样模拟的意义何在?
1、要求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
2、要求有按键从按下变成了释放,或者由释放变成了按下。

这两个要求能同时存在吗?
1要求按键处于按下状态,2又说按键从按下变成了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首先你要明白,按键状态是每10ms检测一次!
1、要求有按键处于按下状态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本次检测时按键正处于按下状态

2、要求有按键从按下变成了释放,或者由释放变成了按下
既然本次检测到按键处于按下状态,那么如果上一次(也就是10ms之前)检测时按键处于释放状态,那么这不就叫“由释放变成了按下”吗

我说的同时存在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顶楼主,只是小弟还太菜,看的不是很明了。麻烦楼主讲解。

网友C:
LZ可以考虑一下以下问题:
1. KeyProc();不要放在中断中执行是否更好?
2. 如果一直按着按键不放,是否会每2秒会执行一次长按键功能?
其实,按键扫描,最好用状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1、第一个建议非常好,欣然采纳,谢谢!

2、我的程序已经是这样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按键扫描,最好用状态机。”

已经有了:lolhttps://bbs.21ic.com/icview-227575-1-1.html

另外,其实这个算法也使用了状态机的精髓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本算法的实质是用软件实现了一个“触发器”,触发是什么啊??
触发器的本质是:根据现态和输入信号决定次态
状态机的本质是:根据前一状态和当前动作决定后一状态
何其相似也!!;P

网友D:
顶顶顶几下,有时间研究研究,

网友C:
2. 如果一直按着按键不放,是否会每2秒会执行一次长按键功能?
我的意思是说一般长按2s后,只要产生一次长按键功能,如果还继续按着该键,则不要再产生长按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偶,你是这个意思啊!

首先,我想说按着一直产生长按功能也很实用,我觉得这种需求可能更多。

当然了,你说的那个也很容易实现:做个标志位就行了。

网友E:
没看明白标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是有点乱:lol

网友C:
把:
trig = stat&(stat^save);
改为:
trig  = 0;
if (stat  &&  stat != save) {    // stat 表示按键被按下, stat != save表示按键有变化
    trig  = 1;
}
或:
trig = stat && stat !=save;
就更具有易读性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27575-1-1.html 中用的是状态机没错,
但此贴说是状态机,似乎有点牵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见仁见智!!
如果是对于“&”和"^"这两个运算符足够敏感的话,原来的代码反而更易读懂了。

网友F:
白娘子老公进展神速,友情帮顶~~~

网友G:
很佩服楼主,顶起,我也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H:
但是想要同时支持短按和长按,还需要修改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很简单,短按功能在Trg=1的时候执行,长按键还要加一个记数,当Cont=1的时候自加,加到一定的数值后执行该功能并且计数清零就OK了

网友H:
这样的话,程序会先返回一个短按信号,然后再返回长按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很难理解吗??没有短按哪里来的长按啊???
再说了,你要是觉得某一个特定的按键的短按动作没有意义,你只要把这个按键的按键处理程序搞成空函数什么都不做直接返回不就行了吗??

网友H:
这不就说明它不同时支持短按和长按了吗。。。。:L

网友J:
看不懂 但是感觉很厉害

网友K(2011-12-23):
顶起
稍微修改下可以区分短按和长按,不用买一送一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楼主【白娘子】的程序我已经电路板测试了。

每一次按键的【短键】,都能正确执行【短键】的相应操作。
每一次按键的【长键】,都能正确执行【长键】的相应操作。
但是:
每一次按键的【长键】,都会产生不应该有的【短键】的相应操作。
按键【长键】的时候,怎么还会检查到【短键】
长短两种按键检查,不能绝然分开、
为什么是这样?怎样修改。

网友M:
长短按键而已,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K:
回复 网友L:

可以试下在按键弹起时再判断并执行【短键】
就是说当检测到有按键按下时,先不执行【短键】而是将键值保存,等检测到按键抬起后再根据键值执行【短键】;若判断此按键为长按则清空【短键】键值就可以了,在【长键】后抬起也不会执行【短键】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L:

可以试下在按键弹起时再判断并执行【短键】
就是说当检测到有按键按下时,先不执行【短键】而是将键值保存,等检测到按键抬起后再根据键值执行【短键】;若判断此按键为长按则清空【短键】键值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K:

这样的话,【短键】键的执行周期和【长键】的执行周期是一样长了

【判断此按键为长按则清空【短键】键值】
这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