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12864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无正文)

楼主:
初始化程序如下,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问题。
//液晶初始化
void pint(void)
{ pwc(0xe2);          //复位
  pwc(0xa3);                //设置偏压比
  pwc(0x23);                 //设置RB/RA
  pwc(0x2f);                 //设置内部电源操作模式
  pwc(0x81);               //  设置可编程电压调整模式
  pwc(0x27);                 //设置电压编程寄存器
  pwc(0xa0);                  // ADC选择
  pwc(0xa6);                 //显示模式,正显
  pwc(0xa4);                   //全显,正显
  pwc(0xc8);                  //输出方向选择,不翻转
  pwc(0xac);             //静态指示器关
  pwc(0xaf);              //开显示
  pwc(0x7c);              //对应COM0的显示RAM行
  pwc(0xb0);              //页地址
  pwc(0x12);              //高位列地址
  pwc(0x08);              //低位列地址
  //
}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
注意左右屏幕的片选,左右分开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