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如何烧录序列号

楼主(2011-04-12):
请教各位:

    以前用义隆单片机做发射编码IC,因义隆的烧录器和烧录软件有支持烧录序列号功能,如序列号字节长度,增量步长等都可设,现客户需要,改用PIC单片机,但没找到支持烧录序列号的方法。
    义隆烧录序列号的方法是通过修改指令 retl       @0x00 中的立即数实现的,修改工作由烧录软件和烧录器自动完成,只要设置好起始值、结束值、步长等内容即可,现用PIC单片机也想实现相同功能,不知有没有类似的烧录器可买。
    等待大家回复,谢谢!

网友A:
MPLAB IDE加PM3烧录器。在设定里看SQTP,可以产生RETLW的系列号,也可以是Raw Data的系列号。产生好NUM文件,然后在烧录导入HEX文件后,再Load SQTP文件(NUM文件),之后没烧一片系列号自动变化。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资料都看过了,都可实现我要的功能,但是具体点的因没操作过不清楚,我现还有疑问就是,编程器烧录IC时的增量步长可随意设置的吗?如步长设为5。系列号可设几个字节?我目前至少要3个字节,哪个烧录速度和稳定性好点。

网友B:
优先选择MCHP的官方编程器,这样才能获得最快最好的支持

网友C:
如果有EEPROM,自己用一设备通信写EE也不错,自由发挥

网友D:
初涉PIC单片机,学习一下!

网友E:
用PM3吧,我们单位刚买的,挺好用

网友F(2015-01-26):
PIC单片机的这个功能还真没用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