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LED手电筒 请教?

楼主(2011-04-12):
见附件(随手画的,见笑了),有个LED手电筒项目.
请问哪种方法驱动比较好?
还有我要LI电池电压改变,我要保持恒流控制,
请问我怎么取样电流呢?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取样吗?

网友A:
左边图不能用。
取样最好另加小电阻。

网友B:
左边这个就可以了,加个大功率的小电阻就可以了,还有你的VDD是多少V的
虽然功率大,但是LED不是感性器件

网友B:
左边这个就可以了,加个大功率的小电阻就可以了,还有你的VDD是多少V的
虽然功率大,但是LED不是感性器件

不好意思,点了两下:lol

楼主:
电压7.2V,加取样电阻,直接加电容滤波后给AD吗?

网友C:
我一个客户的LED驱动也是采用的左边的方式,加个大功率小阻值取样电阻,然后电压信号经运放放大滤波后给MCU,运放可以选择低功耗的SGM8521(4.7uA),当然如果MCU的ADC识别精度足够的话也可以不用运放。

楼主:
yanwen217,你好`能否给个图呢? 还有你PWM用的频率是多少呢?
P.S. 你客户是哪边的,说不定我们可以给你做哦!

楼主:
chunyang 老师,什么意见呢?:D

网友D:
其实什么管子也不用 电阻选合适了 起到限流 也就起到调压 电源的恒压倒是应考虑的

楼主:
:(问题是电源电压要变啊,用个电阻怎么会行!

网友E:
建议用专用芯片,也不贵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建议用专用芯片,也不贵的。

LED压降在3V多,并且随电流变化不大。LED的电流太大会降低寿命,led恒流控制非常有必要。

网友G:
建议用专用芯片 恒流控制 延长LED寿命

网友C:
回楼主,客户的电路,得为客户保密,不方便晒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