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的区别?

楼主(2011-04-12):
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的区别?比如绕法不同

网友A:
re LZ:

所谓共模电感就是双线并绕的电感。使用时双线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差模信号),如此合并电流为零,故电感对差模信号没有作用,而对共模信号(合并电流非零)有抑制作用。差模电感就是一般的单线绕制的电感,串入回路中对高频信号(一般都为差模)起滤波作用。

楼主:
2# HWM 那初次级的那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A:
re 3L:

滤波作用(滤除高次谐波)。

楼主:
4# HWM 这个电容也不能太大吧,为什么?

网友A:
to 5L:

是的,不宜过大,否则不该从上面走的交流频率也从那上面溜走了。

楼主:
7# HWM 容值大 EMI效果不就好了么?

网友A:
re 9L:

不对。容量过大正常频率范围内的信号(或能量)都被旁路了,特别是电源滤波还会呈现“漏电”现象。

另,EMI指电磁干扰,EMC指电磁兼容。两词意义南辕北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容量过大正常频率范围内的信号(或能量)都被旁路了,不明白啥意思。能否详解?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初次级间的那个电容是Y电容,用来旁路因变压器初次级绕组间电容耦合到输出侧的共模信号,不是滤波:victory:

楼主:
这个电容多大为好?
12# 不亦心

网友B:
472以下,注意一定要用取得认证的安规电容,不能随便用其它电容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在472以下?安规电容关键是安全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望师傅详解。。。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工作在**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472)。

网友C:
X电容和Y电容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全电容来抑制EMI传导干扰。
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L)/零线(N)/地线(G)。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以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电容,一般统称为Y电容。
这两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以防引起电子设备漏电或机壳带电,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
它们都属于安全电容,从而要求电容值不能偏大,而耐压必须较高。一般情况下,工作在**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7mA;

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472)。

特别指出:作为安全电容的Y电容,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电容外观多为橙色或蓝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
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 必须强调,Y电容不得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在火线和零线抑制之间并联的电容,一般称之为X电容。由于这个电容连接的位置也比较关键,同样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X电容同样也属于安全电容之一。根据实际需要,X电
容的容值允许比Y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
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
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
的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通常,X电容多选用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普通电容纹
波电流的指标都很低,动态内阻较高。用普通电容代替X电容,除了电容耐压无法满足标准之外,纹波电流指标也难以符合要求。

什么是安规电容 X 电容 Y电容
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

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X电容底下又分为X1, X2, X3,主要差別在于:
1. X1耐高压大于2.5 kV, 小于等于
4 kV,
2. X2耐高压小于等于
2.5 kV,
3. X3耐高压小于等于1.2 kV

Y电容底下又分为Y1, Y2, Y3,Y4, 主要差別在于:
1. Y1耐高压大于
8 kV,
2. Y2耐高压大于
5 kV,
3. Y3耐高压
n/a
4. Y4耐高压大于2.5 kV

X,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火线与地间的是Y电容.
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
.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
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Y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
响的目的。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uF。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
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它包括X电容各Y电容两种类型,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
成对出现。基于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什么是安规电容 X 电容 Y电容
根据IEC 60384-14,电容器分为X电容及Y电容,
1. X电容是指跨于L-N之间的电容器,
2. Y电容是指跨于L-G/N-G之间的电容器。
(L=Line, N=Neutral, G=Ground)
X电容底下又分为X1, X2, X3,主要差別在于:
1. X1耐高压大于2.5 kV, 小于等于4 kV,
2. X2耐高压小于等于2.5 kV,
3. X3耐高压小于等于1.2 kV
Y电容底下又分为Y1, Y2, Y3,Y4, 主要差別在于:
1. Y1耐高压大于8 kV,
2. Y2耐高压大于5 kV,
3. Y3耐高压 n/a
4. Y4耐高压大于2.5 kV
X,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火线零线间的是X电容,火线与地间的是Y电容.
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
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Y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
响的目的。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uF。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
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在滤波电路上有X电容,就是跨接L-N线;Y电容就是N-G线。
在安规标准上有按脉冲电压分X1,X2,X3电容;按绝缘等级来分Y1,Y2,Y3来分。
(这些都不是按什么材质来分的,以后多学习。)
至于安规标准各个国家有一些差别,但额定电压无非就是250和400。
各大厂家做的安规电容就是要满足这个安规标准的需求,一个安规电容可以满足Y电容的要求,也有可以做成满足X电容要求。所以就有的安规电容上标X1Y1,X1Y2...
火线与0线之间接个电容就是是X,而火线与地线之间接个电容像个Y。
由于火线与0线直接电容,受电压峰值的影响,避免短路,比较注重的参数就是耐压等级,在电容值上没有定限制值。
火线与地线直接电容要涉及到漏电安全的问题,因此它注重的参数就是绝缘等级

一.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电容器
  当在电源跨线电路中使用电容器来消除噪音时,不仅仅只有正常电压,还必须考虑到异常的脉冲电压(如闪电)的产生,这可能会导致电容器冒烟或者起火。所以,跨线电容
器的安全标准对于在不同国家有严格规定,故必须使用经过安全认证的电容器。
二.不允许将直流电容器用作跨线电容器使用:
  对于X2类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电容器应适用于在电容器失效时不会导致电击危险的场合,如电源跨线路连接,可承受2.5kV的脉冲电压。
对于Y2类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电容器应适用于在电容器失效时不会导致电击危险的场合,用于电源跨线路连接时,能承受5kV的脉冲电压冲击,不致发生击穿现象。

X2 Y1电容的正确定义
Y电容分三个等级:Y1,Y2,Y3

X
电容分三个等级:X1,X2,X3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X2                 ≤2.5kV

X3                 ≤1.2kV            ——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Y
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响的目的。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uF

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y
电容用来抑制共摸干扰
     x
电容有来抑制差摸干扰
图:

X和Y电容2009-04-29 16:11在交流电源输入端,一般需要增加3个安全电容来抑制
EMI传导干扰。交流电源输入分为3个端子:火线(L)/零线(N)/地线(G)。
在火线和地线之间以及在零线和地线之间并接的电容,一般统称为Y电容。 这两
个Y电容连接的位置比较关键,必须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 以防引起电子设备漏
电或机壳带电,容易危及人身安全及生命。它们都属于安全电容,从而要求电容值
不能偏大,而耐压必须较高。一般情况下,工作在**带的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
流不能超过0.7mA;工作在温带机器,要求对地漏电电流不能超过0.35mA。因此,Y
电容的总容量一般都不能超过4700PF(472)。
特别指出:作为安全电容的Y电容,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Y电容外
观多为橙色或蓝色,一般都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如UL、CSA等标识)和耐压AC250V
或AC275V字样。然而,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5000V以上。 必须强调,Y电容不得
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普通电容来代用。
在火线和零线抑制之间并联的电容,一般称之为X电容。由于这个电容连接的位置
也比较关键,同样需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X电容同样也属于安全电容之一。根据
实际需要,X电容的容值允许比Y电容的容值大,但此时必须在X电容的两端并联一
个安全电阻,用于防止电源线拔插时,由于该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而致电源线插头长
时间带电。安全标准规定,当正在工作之中的机器电源线被拔掉时,在两秒钟内,
电源线插头两端带电的电压(或对地电位)必须小于原来额定工作电压的30%。
作为安全电容之一的X电容,也要求必须取得安全检测机构的认证。X电容一般都
标有安全认证标志和耐压AC250V或AC275V字样,但其真正的直流耐压高达2000V以
上,使用的时候不要随意使用标称耐压AC250V或者DC400V之类的的普通电容来代
用。
通常,X电容多选用耐纹波电流比较大的聚脂薄膜类电容。这种类型的电容,体积
较大,但其允许瞬间充放电的电流也很大,而其内阻相应较小。普通电容纹波电流
的指标都很低,动态内阻较高。用普通电容代替X电容,除了电容耐压无法满足标
准之外,纹波电流指标也难以符合要求。
根據IEC 60384-14,電容器分為X電容及Y電容,
1. X電容是指跨於L-N之間的電容器
,
2. Y電容是指跨於L-G/N-G之間的電容器
.
(L=Line, N=Neutral, G=Ground)

X電容底下又分為X1, X2, X3,主要差別在於:
1. X1耐高壓大於2.5 kV, 小於等於
4 kV,
2. X2耐高壓小於等於
2.5 kV,
3. X3耐高壓小於等於1.2 kV

Y電容底下又分為Y1, Y2, Y3,Y4, 主要差別在於: (耐直流电压等级)
1. Y1耐高壓大於
8 kV,
2. Y2耐高壓大於
5 kV,
3. Y3耐高壓
n/a
4. Y4耐高壓大於
2.5 kV
它们用在电源滤波器里,起到电源滤波作用,分别对共模,差模工扰起滤波作用.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
全. 它包括了X电容和Y电容。
x电容是跨接在电力线两线(L-N)之间的电容,一般选用金属薄膜电容;Y电容

是分别跨接在电力线两线和地之间(L-E,N-E)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基于
漏电流的限制,Y电容值不能太大,一般X电容是uF级,Y电容是nF级。X电容抑制
差模干扰,Y电容抑制共模干扰。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Y 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
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响的目的。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
大于0.1uF。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
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
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再补充一点选择应注意的地方:

一.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电容器

  当在电源跨线电路中使用电容器来消除噪音时,不仅仅只有正常电压,还必

须考虑到异常的脉冲电压(如闪电)的产生,这可能会导致电容器冒烟或者起火
。所以,跨线电容器的安全标准对于在不同国家有严格规定,故必须使用经过安
全认证的电容器。
二.不允许将直流电容器用作跨线电容器使用:

  对于X2类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电容器应适用于在电容器失效时不会导致电击

危险的场合,如电源跨线路连接,可承受2.5kV的脉冲电压。
对于Y2类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电容器应适用于在电容器失效时不会导致

电击危险的场合,用于电源跨线路连接时,能承受5kV的脉冲电压冲击,不致发
生击穿现象。

1. X
电容,聚苯乙烯(薄膜乙烯)电容,聚苯乙烯 的耐电压较高,适合EMI 电
路的高压脉冲吸收作用。
2.容量计算:一般两级X电容,前一级用0.47uF,第二基用0.1uF;单级则用

0.47uF.目前还没有比较方便的计算方法。(电容容量的大小 和电源的功率无直
接关系)
X电容所说的是峰值电压,不是额定电压,X电容一般用MPX(金属化聚丙烯模电

容)他们的额定电压也是几百伏,如一种X2标示为MPX-X2-250VAC/275VAC

网友B: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在472以下?安规电容关键是安全是吧
引用 楼主:

安规规定,在**带工作的电源,对地漏电流不大于0.7mA,在温带工作的减半。对于
220V+10%,温带工作的电源,对应4600pF,考虑到无4600pF的等级,因此有4700pF的说法,但是不是只能负误差,不清楚

网友D:
根据滤波的杂波信号的不同而分:

共模是两个绕组分别接在零线和火线上,两个绕组同进同出,滤除的是共模信号;

差模是一个绕组 单独接在零线和火线上的滤波电感器只能滤除差模干扰.

共模信号: 分别在零线和火线上的两个完全相同的信号 他们都通过偶合和地形成回路.

差模信号是和有用信号同样的回路

网友E(2011-06-29):
一个双线,一个单线;一个并联(注意分析角度),一个串联。
很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