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怎么主动发串口数据?

楼主(2011-04-12):
我准备,单片机重启的时候,程序通过串口像计算机发送8字节的数据,通知计算机单片机已经重启。

但是测试的时候,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总接收不到数据(串口是正常的)。

最后发现,当单片机启动后,计算机总要先发数据给单片机后,计算机才能接收到单片机的数据。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计算机接收到单片机重启时主动发送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就好象
"你什么时候想吃饭"一样

楼主:
有办法没有?能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B:
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C:
我怀疑楼主是利用某些标志或者中断来发数据的,你可能没初始化好,而又在接收数据后将标志填好了,就出现了只有收到数据后才能正常发送的情况。

楼主:
我就是在板子初始化完成后,就直接通过串口向计算机发数据,但是计算机收不到(这里用的串口调试工具),为什么?

网友D:
这个谈不上办法吧  只要你的程序正常工作即可
串口是双向通信 主动不主动完全在于你程序的行为 跟PC没有任何干系

网友E:
应该是计算机先对串口进行一个响应 然后串口才能和计算机通信吧
你试试再计算机对串口进行响应后,串口再反馈信息 - - 我随便说说的

网友E:
个人认为是这样的,计算机要告诉串口我准备好了 然后才能开始通信。。。所以你重启后要发送信息得等计算机告诉串口,它准备好了以后。。。- -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串口调试工具的问题。调试工具初始化的时候有问题。

以前我也实现过你要求的功能。但是上位机,单片机程序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可以随意控制。

网友:
换串口调试工具一试

网友F:
这个。。。怎么可能

网友G:
哎呀,最近做单片机毕业设计,头大了

网友H:
难道你是带硬流控的串口?

网友I:
建议把与串口通信的程序贴出来吧……

网友J:
上电后加个适当的延时再发数据?
只是猜一下。

网友K:
你的意思,单片机上电主动给计算机发,计算机收不到?而必须先让计算机给单片机发一个,单片机才能发信息上来??
理论上是不会的,你单片机想发就发,不需要先收才能发。除非你有其他通信协议

网友L:
除非楼主在PC端用的是流控的方式。

建议做一个PC端的回环测试:
把PC上引出来的串口的RX和TX直接短接,然后在超级终端或者串口助手里面发送数据,看看能不能读回来。如果能读回来,说明PC端没有问题,可以再集中考虑单片机上的软硬件出错可能。

网友M:
LZ的中文语法真是了得,看得模模糊糊的

网友N:
我就是在板子初始化完成后,就直接通过串口向计算机发数据,但是计算机收不到(这里用的串口调试工具),为什么?

很简单。串口能发送数据的前提是TI=1;然后只要向SBUF送数据,这个数据就能自动发送出去。TI=1 就是允许发送的意思,上面计算机收不到单片机主动发送的数据,是因为TI=0,单片机数据根本没有发出。

所以,请先确认一下,你的串口初始化程序最后一条,有没有加上 TI=1; 允许发送位置位,打开发送器。

/

网友O:
LS TI的概念好像反了吧,TI是Transmit Interruption,发送完毕标志由CPU置位,软件(中断或查询TI=1)后都需要清零,才可以进行下一次发送。

总之这肯定是软件的问题,不知道LZ用的什么232转换芯片,是否发送使能端没有使能,多数半双工232通讯,发送接收使能端是接在一起的,初始化为接收状态,只有当要发送的时候才使能发送

网友N:
21楼正确。
因为我一直用的是C51提供的PUTS 库函数串口输出字符串。PUTS函数要求TI初始值为1,所以习惯了。
更正。

    利用C51提供的现成串口输出库函数,不用程序员处理中断,一切由调用库函数完成。需要的话,给LZ一个向PC机串口调试程序主动发送数据的程序。很简单。

/

网友P(2017-05-08):
写打开串口调试软件,然后再将单片机系统上电后,单片机就自动给PC发送数据了

网友Q:
MCU想发就发,就是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