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 普及一下MOSFET吧

楼主(2011-04-12):
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MOSFET 来做电源的开关(软件开机),电源是6V蓄电池,整体电流小于200ma 能否推荐一个MOSFET管,要求P沟道增强型,看了网上的选型,发现几点,有点纳闷 1. 电流都是比较大的  (小的也有2A) 2. 都是8个脚的  大多,不管是一个管还是两个管。
大家帮忙普及一下啊,这方面很不懂,有好的资料欢迎分享。
目前用过的就一个IRF7316 求建议。

网友A:
对硬件无概念

网友B:
MOSFET是英文MetalOxide Semicoductor Field Effect Transistor的缩写,译成中文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它是由金属、氧化物(SiO2或SiN)及半导体三种材料制成的器件。所谓功率MOSFET(Power MOSFET)是指它能输出较大的工作电流(几安到几十安),用于功率输出级的器件。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MOSFET的命名,事实上会人得到错误的印象。因为MOSFET里代表“metal”的第一个字母M在当下大部分同类的元件里是不存在的。早期MOSFET的栅极(gate electrode)使用金属作为其材料,但随著半导体技术的进步,现代的MOSFET栅极早已用多晶硅取代了金属。
  今日半导体元件的材料通常以硅(silicon)为首选,但是也有些半导体公司发展出使用其他半导体材料的制程,当中最著名的例如IBM使用硅与锗(germanium)的混合物所发展的硅锗制程(silicon-germanium process, SiGe process)。而可惜的是很多拥有良好电性的半导体材料,如砷化镓(gallium arsenide,GaAs),因为无法在表面长出品质够好的氧化层,所以无法用来制造MOSFET元件。

楼主:
有没有实用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