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小问题 还请高手们发表下意见 谢了!

楼主(2011-04-12):
有个很怪的问题 为什么板子在上电瞬间管子会有非常短暂的导通(电源断电时间比较长再上电瞬间就有 电源关电--上电这个时间比较短就不会出现), 上电完之后一直开关工作都正常。。。为什么。。。 几天了 还是没解决

头疼着 还请大大们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准备重新上图。。。。

楼主:
还请遇到过次问题的大大们帮忙解决下。。。。。。。。

网友A:
MCU的GPIO在上电瞬间输出高电平了。
要选择合适的MCU和合适的GPIO。

楼主:
TO 3 楼:
忘了说 MCU拔掉也是会出现

网友B:
把栅极与源级短接再试

楼主:
TO 5楼 :
栅源短接问题依旧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将电路贴上

网友C:
还是上图吧比较清楚

网友B:
我猜测是上电瞬间导通了MOS管

楼主:
TO yxx0419  汗。。 我正问的就是为什么会瞬间导通。。

网友D:
最近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上电后没有开MOS管 却有500mv电压输出
为什么漏电流会这么大

楼主:
12 楼解决没 ?

网友E:
无意中路过,没有做过这样的东西 ,你没把情况说清楚,所以对你的问题想帮忙也没得下手,4856是哪个型号的MOS管?O1  O2   EO1 EO2 四个端你设置的情况?   你说的上电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上?把这些具体情况说清楚了,大家才好下手分析啊,你不把场景说清楚,敌情不明,大家怎么好贸然出手啊?  说清楚了,有知道问题所在的应该会帮忙的。

网友F:
TO 5楼 :
栅源短接问题依旧啊
引用 楼主:

g和s既然如都短接了,那么我想可能就不是MOS导通的问题,你是怎么判断的?看LED上电时亮了一下是不是?

楼主:
to zdaly :
就是短暂的亮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G:
可能是Eo1,Eo2的问题吧
你这两个接到那了

网友B:
上电瞬间有个高压   瞬时击穿了MOSFET

楼主:
RE 17楼 :
把EO1 EO2 对地电容(0.1UF)去掉就好了
RE 18楼 :
电源问题几率应该很小

好奇怪的问题 那以后接容性负载怎么办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有电容就有充电   就有电流就点亮了

网友H:
采购注意:不管你采什么料,我们都会努力去帮你找到,不管你需要什么样的回报,我们都会满足你,一切尽在不言中,有需要请QQ113289192验证码信息:007

网友I:
可以通过在基极上拉或者下来一个10K的电阻,尝试下。

网友J:
上图吧 我也遇到过,后来解决了。

网友K: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D:
没有   13楼搞定了吗?

网友L(2011-05-31):
商上电瞬间产生浪涌,使MOS馆的寄生二极管导通了吧,在电源处加个大电容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