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GPIO 自定义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有输入信号A、B、C。端口有10个,一般的情况在程序中把信号A定义在Px.0,信号B定义在Px.1,信号C定义在Px.2,现在我想把信号由用户自己定义别的端口上,程序上怎么实现,还有信号输入逻辑也可有用户选择(常开或常闭)?

网友A:
1 信号定义在哪里取决于你的硬件上是怎么设计的,软件在编写的时候读写相应的端口就是了。
2 同理,常开常闭的问题也取决于你的硬件上是怎么设计的,软件读取来的不过是二进制数据。

当然,为了程序移植的方便,一般在编程的时候会采用一些技巧,比如采用宏定义来表示一些和硬件相关的配置,这个你看看别人的代码就能发现得了这个问题的。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有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B(2011-08-10):
这个啊,你可以用个结构或者数组,先定义端口,在操作也行,也就说把A,B,C,D的端口先打包,在具体使用其中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