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件能否抑制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

楼主(2011-04-12):
小胖俺今天看书,书上提了句,说在开关电源后加上一级LDO可以有效抑制开关电源上的高频噪声,俺很疑惑,问下各位大神,可以抑制吗?俺不是记得线性稳压器件只能对低频噪声有抑制作用吗?      俺的本意是想知道在只有单路电源输入的电路中,加了DCDC模块,然后直接给需要正负电源的器件供电,这样开关电源本身的噪声不是很大吗?不是影响到电路的精度了吗?还是说大家做信号调理电路的时候,都是用线性的?

网友A:
以下是个人的观点:
1,DCDC后面只能抑制低频的噪声,因为一般的LDO的PSRR都是有频率特性的,一般都在10K以下,对于开关电源的高频噪声一般是无法抑制的。
2,开关电源的噪声是很大的,一般会影响电路的精度,对于数字电路还可以直接连接
3,为了提高电路的性噪比,一般在我的应用的时候,模拟信号的电源都是DCDC输出地电源进行了处理,一般情况下是跟一个LDO,或者使用LC滤波(针对电流比较小的场合),还见过用磁珠和电容构成Pai型滤波的,别的我还不太懂,可以请教下高手!

楼主:
恩,谢谢楼上那位大神哥的解说,俺略懂一点了,谢谢哈~~

网友B:
没什么作用,LDO的PSRR能抑制的频率范围都有限,而DCDC的高频噪声远远超出了该频段。

楼主:
恩,谢谢哈,俺查看LM1117的手册,咋在里面看不到PSRR的指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