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为什么可以不用UBOOT?

楼主(2011-04-12):
linux,UClinux等嵌入式操作系统都要有uboot来引导,问什么ucos不需要呢?

网友A:
ucos太简单 没必要拿U-BOOT来大材小用
自己写点代码完成映像拷贝工作即可

网友B:
谁说linux一定要用uboot引导?我就是直接执行的。被压缩的内核前面有一段自解压的程序,解到内存然后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只有解压代码没有程序的搬运工作?那能教教我是怎么处理的呢?

楼主:
好像用UCOS的地方也不用把程序搬到RAM里去,只要把数据搬过去就行了,这个数据的搬运好像是keil的库函数帮你完成的。。。。。。。

网友C(2012-03-15):
我在调试一些模块的时候,设置链接地址30000000用UBOOT下载到RAM里直接运行,用的就是UCOS,没什么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