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拓普TP9000温度测试仪是垃圾

楼主(2011-04-12):
前天实验室买了一台TP9000温度测试仪,昨天用来测烘箱的温度(烘箱用来提供做电容耐久实验时的环境温度),布了8个点,烘箱的温度设定在80℃, 当烘箱到达设定温度时(烘箱自带有温控模块),TP9000温度测试仪居然显示100多℃,测试了几遍,结果都出入20度左右,打电话去咨询,态度也是很不耐烦,说得含糊不清的,今天拿去计量,环境温度相差5℃,热电偶也是用的很差的,大于10级的精度,根本就达不到它说明书上说的,太他妈水了.

网友A:
1、100度就没必要用热电偶了嘛,用NTC\PTC\PT100\PT1000都可以,用热电偶肯定是最差选择了嘛。
2、拓普比较喜欢做中央空调工程性质的项目,做仪表确实不是它的强项。
3、呵呵,我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温湿度记录仪,因为拓普和我们在某一些业务上有竞争关系,俺就避免嫌疑不推荐啦,你还是去买德图的吧,除了贵点,质量倒是蛮好的。

网友B:
有可能是冷端温度的测量引起的。

网友A:
有可能是冷端温度的测量引起的。
引用 网友B:

用热电偶做温度传感器的不做冷端补偿,那就不是产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