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ISE中如何加速综合

楼主(2011-04-12):
(无正文)

网友A:
ISE 使用的就是增量编译技术..没有改动的地方就会自动跳过

网友B:
ISE中如何加速综合,即,对一个大的工程来说,如果只是某个模块改变,综合的时候只要从新综合这个改变的模块就可以了,其他未改变模块不需要综合,减少综合的时间。请高手指点? ...
引用 楼主:

赞同楼主 ISE的整个编译时间太长了 如何减少编译时间???上次的一个项目 ASI 带千兆以太网 整个编译时间接近3个小时 硬件配置如下:

网友B:
编译时间占用了项目的很多时间(嘻嘻,虽然机器配置很旧了),准备配一台intel的i5系列,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这样多好啊,代码约束弄好了,综合上,出去溜达一圈回来分析结果。
总比时刻坐在工位上干活要健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