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8模拟USB在不同PC和平台识别的故障问题-很有代表性

楼主(2011-04-12):
MEGA8模拟USB在不同PC和平台识别的故障问题:
根据这个做的USB 设备发现调试时遇到很有意思的问题:
http://www.obdev.at/products/vusb/index.html
注意:给M8供电是从USB 5V转3.3V的,D- 接1.5K电阻到3.3V,D+接1M电阻到地,参照那个网站的电路做的,在台式机上(XP)一直工作的很好,插上就能识别到HID设备。
今天,把这个设备插到一台DELL笔记本的USB口(3个都试了),WIN7系统,结果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拔插试了几次还是不行,于是插着不拔,重启笔记本后能识别到了,但是再次拔插又不识别了,只有重启才能识别。
在另一台也装的WIN7的台式机能很好工作。

后来发现把D+的线跟3.3V碰一下就能识别到了,为什么呢?
怎么解决?
希望高手建议,
不胜感激!

网友A:
主机依靠D+、D-两条线的信号电平来判断设备的插拔,设备支持的速度等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具体要求参看USB协议。
如果设备不符合这些电气特性,自然就会时好时坏,没个准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