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LTIUM DESIGNER 09 pcb超级慢

楼主(2011-04-12):
以前在用ad9时,感觉很好,
今天用的时候在画pcb时很慢,pcb刷新频率很低,即使是空的pcb也是如此
请问高手有没遇到类似问题,注在原理图中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在pcb中,
不管是二维还是三维

楼主:
特别是拖动时,像看幻灯片,以前很流畅

网友A:
打开别的软件呢?如果别的软件也慢,那就是电脑的问题,如果别的电脑不慢,那你重装一次PCB软件吧

网友B:
只是PCB软件慢,还是整个系统都如此?系统慢,删除垃圾,PCB软件慢,先升级下显卡驱动,不行就像LS的,重新安装PCB软件。

楼主:
不是系统慢,就是画pcb时特别的慢,没画一根线的时候就跟看幻灯片一样,应该是刷新频率很低,不过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C:
我记得AUTIUM公司的人说
至少需要512M的内存
若要用3D
则需要1G的内存
和这个有关不?
实在不行,打电话问技术支持

楼主:
盗版不敢打电话

网友D(2015-01-04):
AD里面会默认添加应用到的字库到PCB文件中,
关掉自动嵌入系统字库就快很多了,
另外还要打开DirectX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