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中控锁求助啊~

楼主(2011-04-12):
最近搞汽车中控锁,说白了就是一个315M的遥控电路,使用hcs300的芯片,接收电路是超再生电路。今天放在我车里实际测量,结果不是很理想。放在车内挡风玻璃后面,遥控距离为20M左右。但是放在油门踏板位置时,距离只有15M左右。

网友A:
这个结果很正常,怎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有什么方法提高接收距离?

网友B:
去买500米的发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我们做车厂的中控锁~这个想法还是算了~

网友B:
另一方法是不要直接用车上的电瓶电,那个电,在车开时很脏(有几百伏几百uS的干扰脉冲),要用DC/DC转换模块,简单点可用555作10KHz振荡,输出用脉冲变压器变流隔离,96年我做过测试,隔离后距离大大提高.主要是电源噪声淹没了超再生接收信号.
其次是接收天线的安放位置,不要贴近金属.

网友A:
不是对成本很敏感的话,换FSK零中频数字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是用外部锂电池供电,没有使用汽车蓄电池。所以电源是干净的。电源模块上使用4264电源芯片,给接收电路供电。

网友C:
呵呵,找法拉第问问把天线伸出来吧!

网友B:
看一下4264输出纹波大不大

楼主: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
findpost&pid=1614509&ptid=229642]9# senzh01

天线我大概画了20个版本,现在选取的一个是鞭型的,一个是蛇形的。基本不用声表面就可以达到315M.采用电容三点式,电容值为5PF:5PF.

楼主:
大家来看看吧,提点建议啊~

网友A:
三点式虽然可用,但温漂大,不如声表方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是声表面加三点式,现在放在油门板的位置,关上车门后,遥控距离在30M左右~使用汽车电源供电~

网友D:
不错了。
我的爱丽舍,没有其它车子干扰,距离最远就5m左右。
旁边停有车子,可能就无法计算最短距离,要拿遥控器贴着车子变走边按。
根本不知道接收器安装在哪个位置。实在不行,怕路人笑话,直接钥匙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