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倍频后能达到400M左右的ic。谢谢大家!

楼主(2011-04-12):
(无正文)

网友A:
400这个频率,如果量大,建议订做400声表,次二方案是用PLL, 倍频方案, 至少要一个三次泛音振荡器加两级二倍频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是刚涉足这方面的知识,我想问一下400声表是什么。

网友B:
在论坛中看见的问题多比较容易。可工作中一个项目比一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