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ROM

楼主(2011-04-12):
请问一下各位大哥:STC89S52他的ROM不是8K吗,那么我用KEIL生成的HEX文件导进去,那么这个HEX文件应该有大小限制的吧,那么他是多大呢?我导了一个23K的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大点的就不行了

网友A:
HEX文件的尺寸和代码长度没有必然关系,要转换成BIN文件后才是真实的代码长度。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是不是所有的转化成二进制后不能大于8K呢?有专门转化成BIN文件的软件吗?再次感谢你为我们新人解答了!!!

网友A:
是的,HEX转BIN软件有很多,在网上搜,这里提供一个命令行的版本:

楼主:
谢谢啦 !!!真心感谢

楼主:
哎!真悲剧,你给我的软件我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