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栅极电阻

楼主(2011-04-12):
在PWM线路中常见会在上MOS的栅极和Ugate之间增加一个小电阻(1欧左右),不知道是何作用

网友A:
1欧左右?通常要比1欧大些。
此电阻是为了增加MOS管输入电容与电路中分布电感构成的谐振回路的阻尼。

楼主:
1欧左右?通常要比1欧大些。
此电阻是为了增加MOS管输入电容与电路中分布电感构成的谐振回路的阻尼。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maychang老师指点!
还有一事不明,为什么在Ugate会加这样一个电阻,而在Lgate往往会直接用0欧电阻?
不知道在PWM上下MOS选择上会有什么考虑?

网友B:
此电阻是为了增加MOS管输入电容与电路中分布电感构成的谐振回路的阻尼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