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输出电路问题

楼主(2011-04-12):
(无正文)

楼主:
注上面的视频输入,是经过视频放大电路处理后的,放大了2倍,所以,是2V的峰峰值。

网友A:
你的电容怎么会有极性啊

网友B:
这样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需结合前面电路分析。估计是直流通路电阻,需要根据直流偏置分析。就交流来说,信号源(放大器的输出)输出阻抗应该比较低,所以输出前已经加了源端匹配阻抗。

楼主:
下班了,回家后将前端电路弄上来,前段是NJM2266的视频放大选择芯片。芯片资料就两页纸,啥也没有。这是一个字符叠加电路的一部分。

楼主:
输出耦合电容啊。有极性的。

网友C:
这里的390欧姆电阻是偏置电阻,现在许多视频芯片的CVBS输出都是电流驱动,将390R改为1K,就意味着信号放大了,所以视频严重失真。

楼主:


楼主:
上面就是字符叠加器加一分四视频分配器的电路。可以稳定工作。现在有三个不明白的地方。
1:最后那个输出驱动,用的是射极输出器,负载为恒流源,这一部分我会分析,那么V2的输入端,不加直流偏置电压也能工作吗,书上说的都加的偏置电压。不加偏置电压的话,怎么分析V2的电压电流。
2.D1(2266)的VO输出端直接出来接两个不同的分支电路,怎么这样也可以啊。怎么能保证视频信号走向不同的分支还是正常的。
3.1881同步端和最开始的摄像机输入端中间接的模拟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
贡献这么实用的产品电路,也没人回复啊。看来帖子的标题一定要搏出位才行,下次就整艳*zhao门的标题。